一个845主板

楼主(2011-07-15):
大家好 我的这个845主板 接显示器不显示 可是用测试卡测试跑码正常 应该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北桥  加焊一下 试试

网友:
行场 74门

网友:
看三基色是否正常,出现报警声音吗?行场阻止正常不。

网友:
楼上的不要误导人,主板不跑码,你要测下个电压正常不,你什么也不查就说不跑码,神生也帮补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