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MW19N-AA 如何刷程序求解

楼主(2011-07-15):
今天接到一台AOC MW19N-AA 插上VGA线,提示“无信号”。拔掉VGA线提示”无信号输入“。

打行,场。插VGA线时有4。7V。 拔VGA线。0V。 表明,行场是正确的

所以怀疑是程序问题。

在论坛上搜了。都提示换24C16这个贴片IC。

但实际电路中,是根本没有这个IC。  位置是空起的。转一张论坛里图片。上面也是根本没有这个IC。

那该如何刷程序?

暂时没有思路了。

求各位解惑!!!

网友(点评):
这种是板是MCU芯片RTD2120坏,换个写好程序的就可以。。我以前换好一5台17寸的,19寸的我无程序

网友:
各位给个提示哈。

还有各位版主

网友:
买块板子也没多少钱啊

网友:
如果R G B H V等阻值正常, 主芯片或程序坏也有可能

网友:
怀疑是程序坏。但是没有24C16。怎么刷程序呢

网友:
驱动板上看有没有4针的串口  有就用串口刷   没有就试看VGA接口刷看看。

网友:
回楼上,只有VGA。但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有没有教程?

网友:
这种型号的驱动板程序很特殊的,烧录方式也和其他的不一样,首先你要程序

网友:
SI6是单6的屏,一般15寸以下都是单6的屏..
SI8是单8,三星15寸的屏基本都是单8的

网友:
写程序一般看单6单8双6双8和屏的分辨率,其它基本用不到

网友:
这种驱动板都是RTD系列的芯片,所以烧录和程序都特殊,他的屏线也和普通不一样

网友:
看来,希望比较渺茫了

主要这个是双32的,驱动板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