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AR8131能用AR8121代换吗?

楼主(2011-07-15):
acer 4637z受雷击,,待机0.1A,查网卡AR8131有裂痕,拆后.02能亮机,
手上只有AR8121,请问各位能代换吗?
ACER

网友:
找个图纸对一下引脚定义 一样的话就能用

网友:
两个的单图找不到呀

网友:
找机器的主板电路图,一般有上不同芯片的,电路图上面有标示,但是有些外围电路不同,可能要补件和删件,很麻烦,还不如淘一个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