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61aeet笔记本 装系统求助!急!!!(已解决)

楼主(2011-07-15):
装WIN7 进PE 识别不到硬盘 在DOS下直接GHOST 完成大约95%时,停止,下方提示rebuilding ntfs mft mirror file 换过系统没用还是同样的提示!准备用安装盘格式化,蓝屏7B
win7

网友:
是不是 硬盘模式不对? 光盘不行 U试试 装机版的糸统试试

网友:
会不会硬盘有问题啊

网友:
在其它上GHOST,再补驱动试试!!

网友:
是不是 你得硬盘 接口模式不对啊

网友:
首选,先排除软件问题,然后,再排除硬件问题。
1,在BIOS里面,看下,硬盘接口模式是否对。
2.多用几个系统试试看,比如:原版,
3.用GHOST系统里面的DM工具,清零清下,PQ分区工具等都试试,
4.如以上还不行,就用网克吧!
5.网克如不行,那就看看硬件,硬盘这块的问题!
祝你好运!!!

网友A: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