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407WPF 显示10分钟不显示了

楼主(2011-07-15):
如题    戴尔2407WPF  显示10分钟不显示了      出现以下文字         不知道啥意思哦
energiesparen aktivieren

补充内容 (2011-7-16 11:14):
昨天晚上试机有新发现   DVI信号10分钟保护
VGA信号  大概1小时死机无法关机   去除高压板 USB板 屏线还是死机  证实是驱动板问题了
可是机器的电路极其复杂  被人全部加焊过
不知道换主控有没有效果哦

网友:
好像是什么省能源的意思!

网友:
看下电容是否性能不良,估计是该换

网友:
谷歌翻译,使节能!楼主试下玩超过10分钟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应该就清楚了。

网友:
没修过这型号的显示器,不过依照其他的参照来说应该是信号板的MCU出了问题,刷新MCU试试看吧

网友:
换驱动板好了!!!!!!!!
本来打算换主控几十元成本   最终决定换板比较可靠省事

曾经那台三星214T也是一起换驱动板也不开机花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