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A770 A2+SE EE-D1-D2不过

楼主(2011-07-15):
映泰的板子跳EE-D1-D2不动,每次都是如此
内存不过先检查内存供电1.99V正常 时钟0.8V左右正常,假负载6个时钟都有,系统总线2个都是3.3V,上拉电压0.96,SPD0.77,SPD应该是3.3的,这里觉得是不正常的,换了FP6321,用RT9214代换,238SPD脚还是一样0.77,这里郁闷了...加焊过北桥,BIOS刷了5个版本,内存CPU等都换过,并且还从ATX12脚3.3V拉线到内存238脚,拉线后电压有3.28V了,不过还是一样跳D2
负载的数据线阻值都一样,只有地址线14个脚位,前13个脚为数值是101,第14个数值是390,和数据线数值一样...这个不知道有些板是不是正常的
还有一异常的是带灯测试座的灯,有2块主板的灯都是如此,不是全亮的,有一半亮一半是不亮的,压过CPU槽压过北桥灯还是如此,这里边说明了什么?

补充内容 (2011-7-16 14:51):
我已说过已经试过从橙色线12脚飞过去内存的238脚,虽然有电压3.28V,但还是跳D2的内存

补充内容 (2011-7-16 15:08):
内存槽的第一槽和第二槽第一脚是0V,第三槽和第四槽是3.3V 这里好像是拉上电压,应该是旁边的470排阻一致的电压0.89才对,怎么会出现3.3V和0V的

网友(点评):
SPD一般都是直接一条线从橙色线到238脚,飞一根吧

网友:
应该是某个信号没有过来吧

网友:
最好找个电路图看一下

网友:
spd不正常。。应该想办法修好啊。。。随便飞线多半都行不通的。。

网友:
加焊CPU底座!可能是CPU底座引起的

网友:
主板上有断线,跟cpu通讯的某个信号不通

网友:
我今天搞了块七彩虹的也是不过内存。电压都正常!BIOS刷了,桥重做了还是一样。没思路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没想到啊!!郁闷!

网友:
vref内存的基准电压不正常!!也就是内存槽的第一脚!!

网友:
我现在就在用这个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