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主板插显卡就跑26

楼主(2011-07-15):
致铭主板NF550   不插显卡的情况下跑码正常00--FF  ,插上显卡就停在26不走了,不显示,请问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我记得你这块板是乎跑26属正常的吧。是不是你的显卡有问题。换张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跑26基本应该亮了`不然就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典型北桥虚焊。。。。。

网友:
都过26了应该显示了 换个显卡试试看吧

网友:
加焊显卡,然后通电测北桥上面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cpu还没工作,重点查查cpu主供电

网友:
桥虚焊,压桥看能不能过

网友:
肯定显示了。。。我就碰到过。还作死的在搞。

网友:
北桥,加焊试试

网友(2011-08-27):
桥的问题,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