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是显卡问题还是液晶质量问题?

楼主(2011-07-15):
前几天买了个台式机,显卡2手的.用了2.3天《液晶是新的,组装液晶》.玩植物大战僵尸,画面就很花.过了一段时间,桌面上也开始花,请问是显卡,还是液晶的问题

网友:
除了液晶,都是2手的

网友:
最可能也最常见的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把液晶拿到另一台好机子上点一下就知道,是显卡还是液晶的问题了

网友:
不玩这个游戏,只上网有没有花屏现象?如果没有,那肯定是显卡不支持

网友:
显卡问题,拿他在别的机器上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事,所以 二手的 特别是显卡发热量大 还是慎重购选

网友:
换别的液晶试试

网友:
顯卡的問題。

网友:
把显示器接别的主机确认一下。

网友:
显卡。。。。植物大战僵尸一共多少关?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显卡的事可能性比较高二手机就是不太把握的.

网友:
肯定是显卡问题。。不信用显卡跑下3D吧。肯定跑不动

网友:
对这种问题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替换法来试了。

网友:
先更新下驱动!换下内存 然后用替换法替换下试试!

网友(2011-08-23):
应该是显卡的毛病 因为显示器只见过白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