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解除 密码

楼主(2011-07-15):
IBM T41 统货来的 带密码 商家给我密码后    我输入密码进BIOS 更改成空的。但重启后还有密码 而且原密码也不管用了。 现在密码芯片换过 也是不行  求解~~~

网友:
IBM bios 密码有2种方式,一个是超级密码,一个是用户密码。

网友:
可以放下主板的电。也就是COM电池接口  再不行就刷个BIOSS试试

网友:
是不是把硬盘密码也锁啦,把硬盘拿下来试试,或者换个新硬盘,

网友:
把BIOSS和安全芯片都换了!

网友:
密码芯片要跟BIOS一起换     不然你只换一个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汗,T41的解BIOS密码只要换密码芯片就可以了。如果还有密码的话有可能是开机密码,放下CMOS电池就好了。

网友:
不会吧你的键盘有问题看看

网友:
读出密码,或是更换没有密码的芯片。操作前要拿下CMOS电池。

网友:
换掉密码芯片就可以吧  ?

网友:
不会是键盘没有转换过来吧

网友:
换密码芯片 或刷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

网友:
把24的密码芯片换了

网友:
刷下密码芯片。还是不行就刷个BIOSS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上面的24就行了啊

网友:
这位是解密的高人来的。

网友:
先把电池放下电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