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帆远影维修实例之---------康柏510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15):
型号:康柏510
故障现象:触发后,电流到 0.3A掉电
首先怀疑缺电压
查各大电感电压:VCORE  1.8V  1.25V等
都已正常产生
再查其他电压 5VS 3VS 1.5VS等
也正常

各电压到是产生了
就各路PG吧!
先测VCORE 芯片的PG
VCORE芯片U7017的31脚出来的信号----- PG_PWROK
正常

再查各路电压的PG

依次去掉R382  R389  R391  R392
依然掉电
这下思路有点乱了
想想先查查PLTRST
如果该信号正常发出,至少证明南桥收到了合格的PG

一测
发现PLTRST没有产生!
看来要么是南桥没有收到合格的PG;或者收到了合格的PG,没有发出PLTRST
再来仔细检查一下南桥的两个重要的PG
1PWROK,正常!

2VRMPWRGD

VRMPWRGD 0.8V
显然不对
追查VR_PWRGD
去掉Q9038
通电 VR_PWRGD还是0.8V
继续查
去掉R9848
VR_PWRGD 3.3v
就是它了
更换时钟IC
故障修复

网友:
好案例,学习了……楼主技术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此案例难度不是太大,重在细心再细心。

网友:
思路很好,VR_PWRGD 被时钟IC拉低了。

网友:
时钟芯片坏了,哈哈 ,很少见啊!

网友A:
版主这样去掉电阻不能烧芯片吧?

网友:
刚好今天修了一个510,也是时钟芯片坏了,裸板电流到0,3a反复重启。不清楚是芯片的问题还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点评):
呵呵 几乎一摸一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始终芯片坏的时候是不多,但好像这个CQ510貌似这样的情况比较常见!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今天接到一台510不触发,CPU供电场管烧得焊盘都露铜了。

网友:
楼主分析思路非常清晰,可见功底一定不是一班的,学习了。我是新手,学习中。培训班笔记本学习一个月多了。这个问题我是分析不出来的,放到我手上一定是没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
今天遇到个方正的   问题差不多,进了水的机

网友:
VCORE 芯片的PG    VCORE是什么芯片

网友:
问下 此机 是否是 满足了PWROK和VRMPWRGD 即可  小弟记得后者是CPU供电的PG信号啊 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有问题

网友:
老周好久没有发帖了,最近在忙 什么呢? 深度潜水?

网友(点评):
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又弄台式又弄笔记本,还收售二手,招学徒又不好招。哎…………

网友:
看了看 找了找 发现楼主修这个机器和双喜老师 的那台SL410K 问题和故障点及其一样  哈哈   自己的疑惑解决下

网友:
是广达代工的吗?

网友(点评):
看图纸就知道是英业达的

网友:
时钟芯片引起的VRMPG信号拉低,这个还真的很少见哦

网友:
学习了,还特意去另外个图纸查了这两个信号。

网友:
严禁的工作作风顺藤摸瓜的思路,不过楼主pm_pwrok都出来了重点要放在后续电路浪费不少时间

网友:
但是因为仅仅测量了VCORE芯片发出了VCORE_PG
就没有追究这个信号了

呵呵
后来细看图纸,才发现,南桥的VRMPG不是VCORE芯片的PG脚送过来的
而是经由CLK_EN通过Q9038反相再送入南桥的
这里走了点弯路

网友:
楼主厉害,换我就修不好了。

网友:
问一下 楼主量 PLT-RST 信号 是用什么工具测量 万用表可以吗?测量时 又是什么变化呢

网友(2011-08-31):
强,自叹不如,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这样去掉电阻不能烧芯片吧?
烧芯片?不至于,vr_pwrgd只不过是一个信号而已。

网友:
这个根据时序,应该比较好查把,但是有个问题,开机2秒掉电,根本来不及查电压,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