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ln颜色偏红

楼主(2011-07-15):
三星2243ln颜色偏红,怎么调啊?

网友:
菜单里调色温试下!

网友:
偏红应该是灯管老化了,换灯管吧

网友:
三星的通病,,,

网友:
菜单---选到语言---按确定5S,画面会抖几下

网友:
感觉是灯管老化了吧

网友:
我在用2243不要说什么通病吓我啊!感觉应该是颜色没调好啊,先恢复出厂设置看下,再不行才去拆机,应该是灯管问题多!

网友:
楼主好了吗 不用进工厂模式吗  怎么进啊

网友:
偏色先按出菜单,也偏红的话是灯管不偏的话是信号板故障,用5楼得办法恢复一下应该可以的起码我修到得故障都可以这样解决

网友:
遇到偏色的我的检测方法一般是:1、开机时看看LOGO和无信号那个文字是不是也偏色(如果正常,那就是设置问题或者是MCU程序问题)
                              2、看看是不是全屏偏色,如果是全屏偏可以先查下RGB三基色的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是上面或者下面偏红色的话一般是灯管老化了,这种情况用过十来分钟它会变正常,这说明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