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来这里提个新手们都想知道的问题~!请老鸟们来

楼主(2011-07-15):
请问维修电脑电源危险?需要注意什么~!一般都需要怎么着手维修~!这个问题一直纠结着我~!同样有很多人也一样纠结~!希望老鸟们给我们指点一下~!这个问题一定很多人关注的,在线等你们的留言~!

网友:
首先我不是老鸟,但是我很愿意解答你问题。修电源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刚刚开始可能会出现爆炸呀,跳闸呀......呵呵。不过修电源的都知道,修电源必备一个灯泡!方法是把他当保险丝用。防止试机发生短路爆炸之类的。

了解了~!继续等待更多答案~!

网友:
注意那个300V的滤波电容。刚开始都会电。电几次完就长记性了。呵呵呵。。

了解了谢谢回答~!长记性了~!期待楼下有人继续回答~!

网友:
呵呵我经常见过电源冒烟着火的那怪没什么人愿意维修电源!

网友:
修电源比较危险,还不怎么挣钱

网友:
实际上用灯泡修电源就不会冒烟了!把灯泡当保险接人电路,试机时如果后面出现短路灯泡就会常亮的!那时立马拔掉插头就是了!正常灯泡应该会闪一下就灭的。

网友:
拿电源到手第一时间就是拆开看看里面烧成怎么样,然后再接一灯泡看看有无电压短路。具体是什么问题就要停电测量了。基本没什么危险

网友:
请问下灯泡该怎么接,,接在那里 呵呵

网友:
我都被炸过好几次,也被电过好几次,慢慢就不怕了,一开始是有点怕怕的,有经验了就没啥危险了。100W的灯泡是修电源必备啊、

网友:
大电容鼓包的话,那它的那个放电电阻必坏无疑,这是我修40多个电源总结出来的

网友:
安全第一。注意不要被电了。

网友:
我这里都有100多个电源了,一直都不敢修,那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