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冒烟,幸运没烧着

楼主(2011-07-15):
接本,掉电,一看神舟,眉头直皱,拆开,恩,算是神舟做工好的了,插电源,开始冒烟,赶紧关了电源,仔细一看

翻开图纸

没什么主要信号,貌似是个电池管理芯片

直接装机,触发
由于液晶和电源高压炸管怕了,放的远远的,顺利进入系统,这个芯片大伙帮看看是不是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
貌似是个辅助供电芯片吧

网友:
是个充电芯片吧,前几天搞了一台 上网本也这样,不过看不了型号也没图纸,后来拆掉芯片和上下管就交给客户了,接外接电源可以用

网友:
594C 充电芯片。

网友:
偶先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
应该是充放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