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解释下cpu复位的思路

楼主(2011-07-15):
PWROK->VRMPWR_GD— >SUS_STAT#->PLTRST#->Processor I/F signals—>STPCLK#(CPUSLP#)—>DMI Message。从上面可以看出,在PLTRST#信号之后是Processor I/F signals、STPCLK#、DMI Message这几个信号谁能帮忙解释下?越中文越好?

网友:
PWROK->VRMPWR_GD— >SUS_STAT#->PLTRST#->Processor I/F signals—>STPCLK#(CPUSLP#)—>DMI Message。从上面可以看出,在PLTRST#信号之后是Processor I/F signals、STPCLK#、DMI Message这几个信号谁能帮忙解释下,沉得好快!

网友:
这样看起来有些复杂,可以简单点修的吧
新手帮顶了

网友:
Processor I/F signals(处理器接口信号)、STPCLK#(降低处理器频率信号)、DMI message(DMI介面信息),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得更细些哟。学习下!

网友:
好像看不懂呀 再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
我只知道DMI是从南桥发出来的  告诉CPU一些最基础的信息

网友:
维修不用这么复杂吧

网友:
太复杂了,不怎么看得明白

网友:
不是搞研发的就不需要研究这些东西。

网友:
知道怎么查复位就可以,没必要自己为难自己

网友:
有时候就像想懂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