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块驱动板的针线定义!

楼主(2011-07-15):
此为三星E2220W显示器的电源板和驱动板请教一下高手驱动板电源接口的定义!这块电源板的高压输出是900V不知道用市面上常见的700V高压条能不能代换?

主要还是请教图上面这两针的定义!我搞不清楚那针才是亮度调节!还是两针都是一样的?请各位指教!另外请教一下开关管GM0565R能用DM0565R代换吗?

补充内容 (2011-7-16 19:55):
这块板就是气温高时就会自动关机完全断电状态!气温低时就没有问题!不知是不是开关管GM0565R热稳定性差问题?所以我一直找GM0565R这个管!可惜一直都找不到没有地方卖这种型号!现在想用DM0565R来代换一下看看情况

网友(点评):
图片端正,清晰.让人看着很舒服.

网友(点评):
上个月我修一了块一样的板,后发现变压器坏了,一时找不到来换,就换好几种电源板,结果都不理想,最后网上淘一块换上,才30元。

网友:
1脚是调亮度的,8脚是调对比度的。
DCR丽比技术 (Dynamic Contrast Ratio),专门的对比度优化技术,自动判断画面整体亮度, 通过减弱较暗区域亮度,有效地对不同色阶层次精准还原,使画面细节更清晰,层次更分明。

网友A:
GM0565R能用DM0565R替换,通用高压条可以代换,灯管在一定电压内都可以工作,是500v以上

网友:
非常感谢!这样看来这种驱动板只能配它专用的电源板使用才能发挥它的性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M0565R能用DM0565R替换,通用高压条可以代换,灯管在一定电压内都可以工作,是500v以上

非常感谢!小弟正在学显示器维修!各位大大的指导真是受益不浅!

网友:
1脚是调亮度的,8脚是调对比度的。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不说下这板子什么问题呢?也许不要改就修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不说下这板子什么问题呢?也许不要改就修好了呢?

这块板大问题倒没有!就是气温高时就会自动关机完全断电状态!或者气温高时关掉电源就开不亮了!要等几分钟之后才能开!天气凉了就什么问题都没了一切正常!不知是不是开关管GM0565R热稳定性差问题?所以我一直找GM0565R这个管!可惜一直都找不到没有地方卖这种型号!现在想用DM0565R来代换一下看看情况!

网友C:
你可以换个0765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换个0765试试

绝望了DM0565R代换上去无法点亮!GM0565R又无法找得到!难道只能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