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钢网使用

楼主(2011-07-15):
我想买可加热的钢网,分别是
A780的北桥(940)
N78北桥(940)
N73单桥(775)
以上三种分别用什么型号的钢网呢,多谢指导

网友:
问基地看有没有,主要还是要钢网厚一点的不然会受热变形的。

网友:
没有MM.GG用过这型号??

网友:
你就买一套就好了 单买不划算不说  等你想用的时候不更难过?

网友:
问问客服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