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杰威 JW945GC-L不跑码

楼主(2011-07-15):
废品店收一坏板 杰威 JW945GC-L,经测量内存供电2个效应管烧掉,换掉后内存供电达1.9V,心想这下该好了吧,可上电有了复位,但还是不跑码,测其它供电正常,请修过此板的朋友给个思路。
求助

网友:
思路无外乎就是按时序来。。供电。时钟。复位。
一切都正常在就是考虑信号。。CPU虚焊啊。北桥虚焊啊。南桥虚焊啊。。

网友:
内存供电管烧了,看看是不是电压高了(烧了上管,5伏电压加到北桥),北桥有没有影响到。

网友:
手压北桥无果,cpu座是带焊点的那种,测量信号方面我是弱项,。。。不过我想这板会不会烧掉内存供电管时烧了其它东西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烧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