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91G+刷MCU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07-15):
刚买了个适配器 DIP40 TO PLCC44 简易转换座

刷BENQ FP91G+的MCU时提示:

我用的编程器是500P的,点忽略时能读取芯片数据,但只有64K,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适配器的问题,更换500P专用的试试

网友:
适配器不对, 购一个DIP44转PLCC44脚才可以用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看来得去买个DIP4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