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破解WIN7的登录密码工具!

楼主(2011-07-15):
今天一WIN7来让我破解!没有成功!唉 真的很失败了。谁能帮个忙 发个PE之类的

网友:
网上不是有很多吗?

网友:
你是怎么失败的

网友:
晕 用杏雨梨云u盘系统 进PE就有了

网友:
用杏雨梨云吧,PE里有

网友:
杏雨梨云我也用的这个  怎么没有发现捏  能说的具体点么

网友:
现在很多装机光盘都集成这个软件,比如我现在用的JUJUMAO装机版里就有,使用也很简单

网友A:
大都是XP密码,win7还没发现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都是XP密码,win7还没发现呀

用PE里的,两种系统都能破的呀~!!我都试过~!!!

网友:
WIN7不能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PE里的,两种系统都能破的呀~!!我都试过~!!!

真的 假的,我之前怎么破不了??

网友:
这是从网上搜的,原来我试了一下,可以破解win7的。1 将盗版光盘放入光驱 启动电脑
选择windows pe系统进入 也可以是dos系统

选择windows pe系统进入 也可以是dos系统

2 进入pe后 到c:\windows\system32下
(1) 更改Magnify.exe 和cmd.exe 的所有者为:administrators
(2) 更改Magnify.exe 和cmd.exe 的权限 administrators为完全控制
(3)改名Magnify.exe为Magnify.exe1 改名cmd.exe为Magnify.exe

如果是进入dos系统 用ren命令重命名文件。
ren c:\windows\system32\Magnify.exe Magnify1.exe
ren c:\windows\system32\cmd.exe Magnify.exe

3   更改密码
(1)重启windows 7
(2)启用放大镜
(3)用net user 命令更改密码
   如:   net user administrator /active:yes 回车
         net user administrator "" 回车

4 输入密码进入系统 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 假的,我之前怎么破不了??

有些WIN7的客户说密码不对,都是这样帮他们解的~!!!

网友:
能破解xp  就可以破解win7   一样的  我也试过的   都是 一个文件  删掉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有详细步骤吗》

网友:
破密码跟xp的一i样的把     要光盘引导啊      进DOS再进PW啊    那样就可以啊啊        不要破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