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 h 上面三分之一发白怎么弄?

楼主(2011-08-06):
之前 好的,今天一打开就这样,上面三分之一发白,拆开看了,未发现异常,在网上查了很多都说是屏问题,我都打算要真是这样只有报废了,把屏裸放在桌子上将就用了半个多小时它又好了,这会不会是灯管脱焊了?望各位指点。
问题

网友:
屏不正常时点一下屏看是不是屏问题 看是不是屏线问题。

网友:
这样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把屏线用橡皮擦擦擦试试

网友:
不用考虑,屏坏了,hp的屏出这种问题的很多,是屏上面的软排线坏了,有专门换这种排线的100左右,不然就报废屏吧

网友:
绝对是屏问题!!!

网友A:
屏有问题我见过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那就杯具了

网友:
屏坏了吧!别费劲了

网友:
支持5搂的说法。我手上也有一个这样的屏。

网友:
平坏了换个吧俺们这里也还有一个呢自己试机用呢

网友:
修屏吧。。HP液晶的屏坏得多啊

网友:
这种屏坏了 怎么修

网友:
先用通用的点屏,看是不是屏坏了,不是那就是屏线和驱动板了,那还有的搞啊

网友:
这个现象与灯管没关系的 有可能是屏线有开焊的地方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屏线上面的软排线 在淘宝上面好像有个东西能搞 只是看见过 具体的我还没有用过那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