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RC410

楼主(2011-07-15):
无U的供电,电源IC是6566,经测电源IC的37脚 EN无电压,这个脚电压为0,和这个脚相连的二个三极管也正常 ,拆掉这二个三管后EN电压为5V有供电输出了,可没复位,很明显有一路供电不正常,请问高手那里的电压还影响EN呀,内存供电,VTT1.2都正常

网友:
你最好发个图纸给我们看看。那样才好判断 。你要知道那个3级管的原理。要是是2个应该是高电平。你自己可以分析一下线路

网友:
七彩虹基本无图,一般是总线供电产生之后经过2个三级管转换出EN信号,你可以从ISL6566的第37脚跑下线路,跑不出来可以拆掉ISL6566看芯片下面有不有线路,还有就是你上了CPU没有?

网友:
肯定上U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