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奇怪故障

楼主(2011-07-15):
   显卡坏,换显卡后不跑卡,去掉显卡就可以跑卡,装上就不跑,哪里的问题?确定显卡是好的.

网友:
干完北桥干南桥 呵呵

网友:
奇怪的就干到不奇怪为止 哈

网友:
应该是北桥也松了吧。。。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IBM的机你不装显卡一样可 以跑到4A,,见过很多T4的机装上显卡不跑码的。都是显卡的问题。7500是带显存的。小心做的时候显存爆珠啦。就肯定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