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不触发

楼主(2011-07-15):
接一台TCL T51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5A正常,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机测3.3V,5V正常,开机键上有5V电压,按开机键电压有变化,可就是不触发。换了IO和南桥,还是不触发。我测试过开机键按下时IO的第二脚只有很小的电压变化,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各位高手!
不开机
不触发

网友:
通过改电路中的一个电阻,该机已经修好了!

网友:
中间连的一些元器件 查查

网友(2011-09-15):
楼主搞好了,也不告诉一下是哪个电服阻。板上也阻也太多了吧

网友(2011-11-12):
你说的不是很明白,这么修,连思路也不解释一下

网友:
不给力啊,想学习学习都没法

网友:
楼主搞好了,也不告诉一下是哪个电服阻。板上也阻也太多了

网友(2014-04-06):
我也碰到一台这种情况,说说维修思路,好有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