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560A+不上电

楼主(2011-07-15):
映泰TF560A+主板,接上ATX电源,待机3.3正常,按开机键无法触发开机,测试了一下,3.3vBAT  ,25M晶振, PWRGDSB ,都正常,IO 75PIN跳变正常, 72PIN跳变正常,就是南桥没有发出SLP_S3,请教论坛的高手,这样的现象是不是南桥坏了?还是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NV的桥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触发?另外好像RSMRST这个信号找不到呢,附上图纸

网友:
这个NV的板不用管RSMRST#,只要SB的3VS、25M,PWRGD_SB都正常就应该可以上电了,不行的话可以换IO加焊SB试试

网友:
只要待机正常.IO跳变正常.而南桥没有发出持续电压3.3V信号出来的话.换桥准没错.而且NV的单桥坏的很多.

网友:
应该加焊就OK

网友:
查IO到南桥的信号传输,不行的话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