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片板两故障,特发此帖大家一起学习探讨!

楼主(2011-07-15):
今天修片板两个故障,特发此帖大家一起学习探讨。
主板型号DV6000-459565 AMD单桥板
故障一:内显暗屏,首先判断为高压这部份的问题,量高压板上供电19V正常,开启信号3.3V正常,亮度调节0V不正常。查图纸得知亮度调节信号由KBC的21脚发出到屏线接口中间经过一个0欧电阻R11,测量屏线接口到KBC引脚不通,于是找到R11就在接口附近发现电阻破损,换后屏亮。上图!!

故障二:进系统后发现上不了网,网卡驱动打感叹号,测网卡供电无,于是查到网卡供电由3PCUPQ19而来,PQ19为一个N沟通的六脚小场管,G极为高电平时导通,测量
G极无高电平,顺着G极线路找发现PR5712V的那端开路,电阻一脚焊盘腐蚀没了,电压过不来PQ19G极肯定就没电压啦,飞线后OK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给力

网友:
楼主   的 第二故障   为什么 没有先想到是驱动问题,就直接查供电了

网友:
因为我不只修这块板,别的板也是这个型号的板,同一块硬盘测试,别的都正常就这个板不行。

网友A:
楼主   的 第二故障   为什么 没有先想到是驱动问题,就直接查供电了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耐人寻味。

我猜应该是这个板腐蚀情况比较严重,所以直接就查外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耐人寻味。

我猜应该是这个板腐蚀情况比较严重,所以直接就查外观了!!

要是我,直接先换网卡芯片

网友(点评):
如果换网卡芯片没效果呢

网友C:
PN_BLON是背光开启信号吧  VADJ 应该才是调节吧  看到一半的是感觉一愣一愣的  差点就迷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直接先换网卡芯片

像楼主这样细心查讯号才是正道,莫名其妙的换桥、芯片,铁定死的很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PN_BLON是背光开启信号吧  VADJ 应该才是调节吧  看到一半的是感觉一愣一愣的  差点就迷糊了

看楼主 VADJ   标的是亮度调节啊

网友:
这故障现象一般直接飞线,所以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我还没有自己修主板的机会  哎期待啊

网友:
感觉  楼主修板狠轻松啊

网友:
有图纸就是爽啊,思路太明细了,一看就懂,我也奇怪为啥上不了网直接查供电而不是网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