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充放电切换

楼主(2011-07-15):
在开机后,也就是有显示,进入充电状态,把电源拨掉不能切换成电池放电,直接掉电关机了。h8 pmh4都换了。可以充电放电的。
谁能救救我呀!

网友:
是不是应该换换3806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简单一点吧,就围绕切换电路修

网友:
再量量3806和H8与充电有关的信号看都出来没,T40是我们学习的经典机型了,有电路图,点位图,应该好修,好好查查信号连线间的连接电阻,二极管啥地,别急,稳当地!

网友(点评):
都有那些信号呢,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