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G430自动上电的无奈维修

楼主(2011-07-15):
初次发维修案例,欢迎拍砖

G430,板号la-4211p,进水不加电,二修
拆机,触摸板下面ec周围进液腐蚀严重,几处明显缺件。量个大电感无明显短路
清理,拆ec,焊盘腐蚀断线6处,补线,上ec,上电,待机0.01,不触发。32脚on/off有跳变,rsmrst#有跳变,pbtn-out#有跳变,换南桥并把缺件补全。可正常点亮,装机,悲剧开始了---插电源,自动上电,并且关机后自动触发。装机前,未注意此现象。再拆,之前修过自动上电的,是pme#出问题的,把网卡拆掉,故障依旧。再测,插电源后,rsmrst#置高,pbtn-out#有一次跳变,然后自动开机。怪的是,把ec pbtn-out挑起来,也是这种情况,这就让人郁闷了,再仔细观察进液处,未发现异常,。。。经过了刷bios,再换ec,再更换南桥。。。。无果。最后无奈之下,把电路改了:
    注意到,自动上电时,ec_on未被置高,(并且按开关时,pbtn_out#有跳变),所以想起来用它来作为南桥开机条件----把rsmrst#割断,靠近南桥端接ec_on,就是用ec_on作为rsmrst#用,这样就解决了自动加电的问题。小装一下,测试,可正常使用,但是电源指示灯在插上电源时就亮----美中不足,再把这个改掉吧,呵呵。割断jp24上pwr-led#连ec的线,然后,还是用ec_on作为电源指示灯信号用:用702(n沟场管)倒转ec_on电平,然后接到jp24上,这就可以了。
这样客户使用中不会感觉出任何异常。

      虽然是把这机器搞定了,但很遗憾,没有修复。最后也没查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动加电的

网友:
楼主对信号的意思了解的很透彻,佩服

网友A:
很强力,没看懂最后那个场管是自己加上去的么

网友B:
我想知道pme#是什么信号  LZ真会耍技巧,佩服

网友:
真正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板子断线之类的,不过楼主能这样改电路,佩服!

网友:
有点模糊  楼主能不能说下  EC_ON前后的跳变情况啊    还有 rsmrst 只要有跳变就行  工作带 high还是low状态

网友:
ec_on 是按下开关后置高的,rsmrst#应该是按下开关后置高的

网友:
期待达人指出,这样改会出现什么问题,或是提示之前自动触发的故障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pme#是什么信号  LZ真会耍技巧,佩服

pme是pci设备唤醒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强力,没看懂最后那个场管是自己加上去的么

是额外加上了个702,翻转电平

网友:
应该是短到别的讯号线了,不过楼主能这样改电路,牛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台机子 现在正在搞   看到LZ的帖子才知道 自己原来是小菜

网友:
工厂级得师傅啊,改造线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