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联想G430 LA-4211P

楼主(2011-07-15):
联想G430 LA-4211客户反映放在窗户进水了。拆机发现进水的地方很小几乎没 就用洗板水洗洗。上电触发电流反复跳几次停留在0.6左右,有时到0.6后停留一会又掉电 。测供电都正常  CPU也复位了 。 清除CMOS解决。这个板不拆机也可以清除CMOS 。只要拆开后盖的一个PCI-E盖下有一个节点。在南桥旁边

网友:
我是找不出问题了 才去清除CMOS 。没想到就好了   我运气还不错哦吧。 一台Y430加电电流跑到0.8不显的 USB接口短的。

网友:
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建议你弄好了测测电池电压以及座子是否接触良好,减少返修的可能性。

网友:
这个板电池直接焊上的  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