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k8t800 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11-07-16):
老题重谈,,,一 ECS K8T800 的754主板,,开机 跑C1 C5  ,各电压正常, 在板里中部使劲弯弯, 就能点亮了,,可是重启又跑C5   ,, VIA  的芯片组的,   这种板子二年内遇到过相同的四五片了,, 用BAG 加焊北桥,, 没有完全好过一块,,所以今天请教修过的朋友,,弄个明白  ,最后一片, 加焊北桥后,,点亮了好几次,,也进系统了,,正准备重装系统里,,又跑C5  不亮了,, 如果是北桥,,不可能焊过,,,几个小时都保不到吗?/

网友:
那就是没焊好吧……有把握就重植一下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加焊也要一点点技术的,不然只有重植

网友:
ECS的板子,我一下子找了七八块加焊北桥,都是同一问题,结果一片都没成功

网友:
我也技术不过关,加焊10片才得1片,不过用了1个月又挂了

网友:
重新植株吧,加焊用不了多久。上次有个板,跑乱码,加焊桥,好几分钟,后来加焊io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 各位,,,,我想问的是,,,是不是有其他地方可能虚了,,,而不是北桥,,,每次加焊北桥,,是整个板子加热了,, 我想,要是北桥,,不可能加焊好了,, 十几分钟就坏了

网友:
试着加一下坐子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的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754的U坏了也会不过内存 遇到过几块那样的

网友:
这个大板,我记得内存供电好像是通过一个0欧的排阻来给内存槽供电的吧。是不是这个排阻坏了啊。

网友:
看看内存的上啦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不是桥的事板,,应该是板子变形啊。。你平视板子看看吧。。。

网友:
这个朋友,说的很对,,,为什么在这发贴,,是因为..我遇过好多片这样的问题,,加焊桥  ,,好多没好,,, 有的加过了直接报庋,,,, 遇到多了, 所以反思,不是桥的事,,,,因为加焊桥又不是新手了,,不可能不成攻的....

网友:
这块板子最终还是修好了,,客户等了十几天,,为了证实这个目标,,最终修好了   不是U  不是桥,,,也不是电阻坏,而是时钟复位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