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金手指被烧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1-07-16):
金士顿 1G 667    正面的第一个脚被烧掉一半,背面的第一脚和第二个脚全部被烧金手指都看不见了,请问这样还有救吗?请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可以啊.补上嘛

网友:
补脚的不稳定, 顾客一看就怕了。卖不掉。样子也太垃圾了,建议换板。
不过没有什么意思,放淘宝当垃圾卖算了,好象坏的还可以卖20-30一条!

现在新的 1G DDR800才 40-42的批发价格,还包3年! 你换板也就没有必要了。新的DDR2 PCB要8块钱一张哦。  没有CK模具 你换 16个颗粒,够你脑壳大的。

总结:放 淘宝 卖掉 最明智的选择。。 那里喜欢贪便宜的人多很。是垃圾最佳处理场所,反正坏的没有保。摊便宜的人,以为扫描就坏几个小点,换个颗粒就可以。

网友:
相信我的:破烂全部放淘宝卖,那里好卖很! 破烂一出售不报的,投诉也没有用! 特别写个自己用的内存,不知道怎么就坏了。 贪便宜的人一看有搞头,以为买来吹几下就修理好了。  多注册几个号,轮流换号码卖。 好卖很哦。

我观察了,那里的行情。坏的 1G DDR2 一般卖 20-30, 2G 40-50。

我去年以前也是个爱贪便宜的人,就在那里上当过,我被烫了100多条DDR2假颗粒!几千块钱就报废了,还好后来我换几个号码才卖出去,ZTMD危险,上面的颗粒没有一个是好的,从那以后我再不买那里的破烂哦。 那里的东西没有什么好货色。。。买的话必死

网友(点评):
吃一堑,长一智.呵呵

网友:
可修呀,换一个基板就OK。

网友:
如果你想修的话,就换一个基板吧!!

网友:
感谢道长,确实也没什么必要,我也去问了。不划算,也不是很好卖了  就是有点想不通,这根条子是收回来的, 当时是收的7550的CPU和一张AM2+带集成显卡的板子和3根条子,还有2根条子金邦连号的条子,都没事拿回来后,插上电源一点就不亮了,取下一看 金士顿这根的金手指被烧,就是有点想不通,其他2根金邦完整无缺,还请道长指点下!谢谢

网友:
补上看看  能不能用啊

网友A:
坏内存的又一条出路,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内存的又一条出路,淘宝。

顶。。。。。有道理。。。。

网友B:
枯木道长是过来人啊,又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枯木道长是过来人啊,又长知识了。

是的。。。。我在淘宝也被烫了。。。。哈哈

网友:
本人感觉没有什么必要修了,都不够麻烦的。我们这边这种内存才卖50块。多的是都卖不掉

网友:
我也想在淘宝上把条子出了,但是没找到!

网友C:
金手指补补自己用还行,卖估计没人敢要的。修确实没啥利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手指补补自己用还行,卖估计没人敢要的。修确实没啥利润,呵呵。

我也这么想!只有自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