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假负载和U掉电,修好不知道原因

楼主(2011-07-16):
主板无任何板号标志,NF7100-630i的单桥+MS7G+IT8720,共9片一样故障。电压转化关系是红5V转1.35给桥供电,1.35转1.2总线供电,橙3.3转2.6V,2.6转1.8内存供电(这2个是线性转化)。空板上电无CPU供电,无复位,其他供电正常,上假负载或者CPU1秒左右掉电,拔掉小4口上假负载或U不掉电,怀疑核心供电不正常引起掉电,换ISL6312一样,(之前测试芯片条件正常),开启信号是12V电阻分压后接三极管,三极管受控MS7G的25脚,取三极管后不掉,核心供电任然不出来,万用表点下三极管C极焊盘就会掉电,继续怀疑这一块有问题,换几个6312一样,没思路换MS7G,IO都不好,再测试发现此时VID上拉电压不正常,这电压连到了U座的VTTOUT_RIGHT,是CPU把VTT的1.2转化过来的,假负载把VTT和VTTOUT_RIGHT连在一起,此时VTT也不正常,1.35V也不正常,这几个电压都很低,1.35是MS11控制,未动这一块,早注意到转1.35的红5V少两个1800PF电容,只是9片都这样没去补,后来没辙了乱换,补电容竟然好了,9片全这样,想不明白这两个电容为什么会引起掉电!

网友:
也碰到不少核心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掉电(可以再开机),取供电芯片后上电不会掉,无MS7之类的智能管理芯片,想问下供电点芯片有什么资格去关机?

网友:
你上面NF的主板应该是桥供电不稳造成一工作就掉电。。

供电管理芯片。有个保护的作用。。PDF不是有个电流检测脚么。。。电流过高或过低都能造成掉电。

网友:
电流过大,自动保护吧。或者供电不稳定,就不满足工作条件,就会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