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1-07-16):
客户送修的X31电池不充电,但电池能放电,电池安到X32上能正常充电。X31中进系统能在电源管理中看到电池,并且显示电池 “充电中”,就是电量不变,百分比不动。插上电池测量,电感L12有12V的电压,ADP3806 1脚有16V左右的供电,求高手帮忙分析下哪了出问题了呢?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查主板充电部分。

网友:
还是查充电电路吧,要不你把电池的电用光之后放上面充一会试试,判断是不是电池电量监控信号有没有出来。。

网友:
   应该是那个芯片有问题 查查供电 考虑换个芯片吧,

网友:
我觉得 4喽说的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