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与公共测试点

楼主(2011-07-16):
经常提到各位提起这两个关键词,对修短路问题很有帮助,在此各位发表下各位达人的理解吧,另外,请问下,到底如何找到这些点?这些点再主板上很多个么?还是特地的几个呢?求解

网友:
公共点就是过保护隔离后出来的电压,一般可以在开关电源的上管的D级可以测量到这个电压

网友:
公共点与公共测试点的区别?

网友(点评):
公共测试点是留给人维修测试人员的测试点,一般是锡连着两个点,如怀疑线路有问题,可划开锡点断路,便于判断而已

网友:
公共点就是所有DC-DC转换电路的上管供电点,公共测试点一般也就指的是这个吧

网友:
公共测试点是电源适配器接口经过一保险电阻,再经过一个pnp的MOS管出来的一个供电,一般等于或略低于电源适配器电压。

网友:
这个还真没想过,我理解的是公共点就是一个电压供给N个负载,共用一个电压,要是后极短的话就先把后极负载一个一个的断开,测试点不就是测公共电在板上露出的点吗。。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每个人的理解 都是一种分享啊,大家继续!

网友:
怎么去找啊  还是不知道

网友:
在保护隔离电路上去找到2个场管,高端管的D极就是公共点了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点评):
结合图纸吧,在图纸上找到,再到主板上找,

网友:
请问哪里有这方面的知识学习,百度出来的太深奥了,有谁可以白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