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割板的芯片怎样才能成功悍接下来,不损坏芯片,高手支招

楼主(2011-07-16):
1.第一种是边边出脚封装的芯片

2.第二种是BGA封装的,板只比芯片大一圈

请教悍接高手支招,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这个你要是取不下来,那就不要谈换上它,并修好它了,,

网友:
基本技能!不说也罢!

网友:
第一种用风枪吹,加点焊油。第二种也可以用风枪吹,难度较高,用BGA焊台很轻松取下来

网友:
其他的还好说,就BGA封装的不好取,基板太小,夹具会吸走热量,正常温度取不下,我都是直接把芯片放下风口的顶柱上取。

网友:
做这行的,基本功

网友:
不怕烟熏的,直接用风枪在板的背面最大风力,最高温度去吹,绝不会伤芯片。

正确
这是最安全的方法
我也这么用过~
我支持这兄弟说的

网友:
上边俩个直接风枪吹  下边那个最好是BGA    加热之后 吸笔可以直接吸下的

网友:
我都是风枪吹没用其它方法都是好的,不过不对着吹,要旋转着边上吹.

网友:
维修的基本功力呀!

网友:
如果打算做实验,学习,那就参照楼上各位的方法。如果这芯片很重要,一定要完好的取下,建议你找个有经验的帮帮你。

网友:
1把芯片垫纸放到锡炉的锡面上,化锡后用吸笔很完美的拆下。2用镊子夹持,风筒从背面吹,芯片自己掉落。风筒正面吹的话BGA芯片会变色不理想。

网友:
用钳子夹着就可以吹 下来了

网友:
这个对你来说要是很难的话,那你焊上它不是也很难了吗

网友:
下面853A上面850马上就掉下来了

网友:
这种剪小板的很好取的,用风枪就可以了,受热很快,不像在整块主板上要分散一部分热量。

网友:
从底部加温度,保证芯片完好无损

网友:
维修的基本功力呀

网友:
第一种根本就没难度,跟IO的焊接一样,第二种还是用BGA机器保险。

网友:
你好;用大口径螺旋风枪最好了,这种风抢能在白纸上化锡白纸完好无损,维修首选,去上述两集成电路轻松指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