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大显卡坏了,你们换显卡芯片吗?

楼主(2011-07-16):
最近老碰到703 750 770的大显卡,已经修过多次了,还是坏的,碰到这种情况你们如何处理?订显卡更换?还是换板,有些板还是很贵的,像明基S41,交换都要700,何况换回来的也不是改良版显卡。
一直在纠结,换显卡嘛,太贵,而且真品良品太少,(以前订过两块703的,结果都是坏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
换板?有些板子还蛮贵的,有些客户不能接受,而且还不是改良版显卡,换汤不换药,还是不断返修。
同行们是如何处理的?谢谢

网友:
我觉得如果技术好的话就换显卡,如果一般般的话就换板。

网友:
这个东西有亏有赚 !跟客户将明白!接受的话就换呗!不能接受就没办法了是不 !这次你少赚一点帮他修好!下次他会回报你的

网友:
大显卡现 在很贵 不卖新版又怕出问题。难受

网友:
还是换显卡吧!进货渠道是逃避不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修过几次显卡的一般建议换改良的都问题不到!收贵点就是了!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和客户说的  换换多少钱 修修多少钱  修爱坏  让客户选择。自己做决定多累啊!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换显卡好些,板成本太大,客户接受不了。。一个月不坏就万事OK了。。。

网友:
第一次就要报高价。我一直就是这样操作。有限的时间不要放在无谓的返修上。

网友(点评):
值得深思

网友:
确实纠结 跟客户讲清楚就好了嘛  接不接受是他的事

网友:
没错,让客户选嘛。报一个换芯片的价格,再报一个重做BGA的价格。人家爱咋搞就咋搞。

网友:
换芯片也可以的,我一般都是不管是 703 730 740 750 都换成770 或 750,这样降频用。订回来的芯片,先目测有无外伤,再打一下阻值,确定差不多好了,才上机。上机前发现有问题的,告诉卖家,不行就返回去。反正返回去的芯片运费到付。他们也不乐意接受返回来的芯片。

网友:
换..怎么不换..换了就有钱收

网友:
换吧,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