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就是不亮机

楼主(2011-07-16):
最近遇到好多7300GT 7600GS 那种红色大板的都是不亮机, 核心供电 显存供电都正常,DOS下nvflash可以检测到核心 就是认不到BIOS芯片
BIOS芯片换过 打值BIOS芯片也没有开路的脚 BIOS也重新刷过 GPU也换过 可就还是不亮机。 高手们 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这种红色底板的通病?
还有BIOS芯片的1 3 7 8 脚电压都有3.3V
     2  5  6 脚电压0.3V

补充内容 (2011-8-29 21:54):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欢迎高手进来解答

网友:
我有几块显卡和你的差不多,也是认不出25芯片,也想请高人指点下。

网友:
基地的老大们 都到哪里去了啊

网友:
换上确定是好的BIOS芯片,如果不行加焊核心。

网友:
技术小组都到哪去了啊? 出来发个言啊

网友:
GPU与BIOS之间有断线

网友:
条件都满足了啊,老师来解答吧

网友:
条件满足了 还不亮   这叫什么话

网友A:
能认到核心认不到BIOS?BIOS换过 核心是换的还是植球的?打BIOS 1 2 5 6脚的阻值看看。

网友:
人间 -2 严禁灌水

网友:
你确定第一脚也为3.3V么 往这方面找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认到核心认不到BIOS?BIOS换过 核心是换的还是植球的?打BIOS 1 2 5 6脚的阻值看看。

BIOS引脚打值和好的卡对比都正常  GPU是我从好的卡上拆下来的     我有好多这种一样的卡都没修好

网友:
dvi有显示不,换7408试试

网友:
朋友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到现在还没有搞定,也是能认到核心认不到BIOS,谁搞定了说说维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