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10 CPU供电

楼主(2011-07-16):
芯片是6262A,发现自举电容前端4。5V,后级缓慢升压,从0慢慢一直往上升,该从哪开始查,各位大侠帮忙指点指点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查芯片供电 开启信号 基准电压。这些

网友:
查芯片供电 看是否有供电没有就往上级 一般搜电阻 出了问题

网友:
第三脚PMON是个什么信号,只有0。84V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