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W小型服务器电源,,,师傅们来帮看看

楼主(2011-07-16):
客户说,一开机就听到电源里面响了一下,好像是有东西爆破了。
之后就再不能开机,我直接给换、上电源
客户留下了这个坏的
测量了,绿线,灰线,棕线均无电压...
目测也没有元件烧坏
电源

网友:
先看一下保险丝有没有坏,没坏的话,再测400v的直流电,如果有400v,就是待机电路坏了

网友:
测保险没烧,整流桥电压正常,旁边有个电阻像是烧掉,皮脱掉了一些,,
换掉电阻后,待机电压出来了,绿线有2。5V 不能启动

网友:
短接绿黑不启动

网友:
师傅们都很忙呀。。。

网友:
紫线,绿线,都只有2。2v ,,,,,
这是7500蕊片的,不是494

网友:
查有没有431,有就换了.

网友:
431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插上电,要过一分钟才有2V电压,,,,晕了。。7500B换过也不过

网友:
测一测稳压的三极管有不有问题。在副电源电路上。

网友:
测一下次级电容

网友:
待机电路有毛病 继续检查

网友:
这个应该是自配服务器的电源吧(像强氧,五洲这些)。服务器电源都已经全模块化啦。看不到什么绿棕之类的。

网友:
待机电压不正常修待机电路 要地毯式查。和7500没关系。

网友:
待机电压太低,绿线就是+5V。查待机电路。

网友:
431,945,光偶,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