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 暗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16):
看到IBM系列我的就头疼,螺丝多,还都不一样,拆都拆半天,客户催的急,非要当场修,时近中午,拆了屏看了一下,灯管是没问题的,高压条上的灯一个都不亮,外接是可以正常用的,我手上也没配件换,查了一下说,高压条,屏线易坏,还有就是主板上的保险。叫客户放这里修,死活不愿意,先订了配件再说,一步到位。客户把机器拿回去了。高压条,屏线都回来,打电话过来,一一换了,倒,还是一样的。老老实拆机了。拆了半天主板下来了。量了一下屏接口的各个保险,也不知道是管什么的,也懒得查电路,屏接口左边的保险,跟电容一起的一块的,一个保险,一端有3.3V电压,一端没有,不会就这简单吧,用个铜丝连上去,开机,高压条上的灯亮了,有戏,图像唰的出来了。

网友:
通病了 论坛上又介绍

网友:
指示灯不亮时就应当考虑3.3V 或屏线。

网友:
哈哈啊那你买的 高压板 和屏线  怎么办能可以退回去吗

我也很想知道 这些配件如何处理

网友:
便宜撒,可以退,我买的时候专门问了的。不能用,我退回去,运费我出就行了。你们还为我这操心啦。几块钱就退回去了

网友:
上次也修过一个 这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