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CPU风扇长转,只有拔电源才能关机,什么问题导致,各位高手支招

楼主(2011-07-16):
关机后CPU风扇长转,只有拔电源才能关机,开机一切正常,遇到了好几次了,换过一次IO故障依旧,
一共遇到过三次,有的是AMD但桥的,但昨天那一片是G31的,感觉很奇怪,台式机修的比较少,各位高手支支招,到底什么问题导致,能说说理论分析最好。期望饼哥给个思路

网友:
你的 BIOS设置没问题吧 调试一下,或者刷下BIOS试试,我遇见过这个毛病 忘了怎么修好的了,

网友:
这跟IO与桥好像是没关系吧。

网友:
关机也是有时序的,只有自己测量,看卡到那个电压没有关闭,你测量完,说一下,

网友:
呵呵,板子都还给客户了,没办法测量,只是连续遇到好几次这种问题,感觉有点奇怪,所以向大家来讨个说法,不太清楚是哪里的问题,因为研究开机比较多,但是关机却没怎么研究

网友:
确定不是电源问题么?因为主板是ATX电源供电的,我的考虑会考虑电源问题多一些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重装系统

网友A:
我晕,重装系统能行的话,就不会到这里来发帖子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板子是V星的845d(型号忘了)郁闷中!

网友:
升级BIOS换电源。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然后BIOS里面看有没有的改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7221-1-1.html看看小青年的帖子吧,可能会有帮助的。

网友:
去找一下奋斗小青年的帖子,它好像发过一次关机风扇还在转的帖子,是AM2的。我都看不懂

网友:
电压没有完全关闭。。。有电漏过来了。。。

没开机跟关机风扇转的时候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重装系统能行的话,就不会到这里来发帖子了

反正我遇到过开始正常,换系统后出现这种故障,再装另外版本的系统就好了。

网友:
换系统后出现这种故障,再装另外版本

网友:
见过一次,华硕的690G 主板,AM2的,长城电源,关机风扇在转。。 最后检测确定是电源坏了。。换了电源就好。

网友:
搞清关机时序,就知道如何修了

网友:
考虑下网卡是否又问题,以前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啥型号的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