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捶了一下键盘, 进不了系统了

楼主(2011-07-16):
开机都正常,也能进PE

换硬 盘也不行,,

GHOST启动很慢,,也能GHOST进去,就是启动不了系统,,

正好捶在南北桥CPU那一块

没有外伤,加了南桥还是不行,,大家帮想一下

网友:
GHOST启动慢这些 可以先试试 内存CPU

网友:
应该不是硬盘的问题,装个安装版的系统瞅瞅。。

网友:
先把硬盘换了在说吧  应该会好的 啊

网友:
加焊北桥和CPU座吧

网友:
你打它不坏吗,修东东要有耐心的

网友:
看来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是桥虚焊

网友:
先换个硬盘看看,要是不行的话,怀疑是不是板子有短线的地方,等你好结果

网友:
正装系统也是不行

网友:
恭喜你中奖了,八成硬盘挂了

网友:
换过硬盘,不是我捶的,是客户自己

网友:
看来是板子给捶内伤了

网友:
进不去系统总有什么提示吧??还是什么都不提示只是有个光标不停的闪??

网友:
DELL不是有自检看看有问题没

网友:
怎么老是到一半就没下文了呢?到底修好了没有,这么多高手都没人有好意见吗

网友:
   是定时的掉还是不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