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 怪现象

楼主(2011-07-16):
接了台天逸100的机器(915集显)。客户拿过来开机看电流只有0.2几,一看CPU电压没有,拆机,一修的没人动过,量了下CPU供电这里,最后确定是芯片坏了,换后插电触发,0.24---0.56--0.60---0.58----0.41  过会掉电,上测试卡 38  10.  蒙了。有仔细测量了下,发现当跑到0.41的时候 本来好好的复位信号全没了。求解!!!  什么原因吧复位拉掉了。其他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昨天搞了一下午,客户还说以前什么都好好的。实在没办法了,想重做下南桥,可有怕误杀! 各位给个方向~

网友:
那也只能干南桥试试了

网友:
先量一下是不是有短路,看有没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没人碰到过类似的现象么?大家讨论下!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  你先量一下各大芯片的供电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