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宇版: BS 绘图软件使用

楼主(2011-07-16):
看了宇版的写的工控维修入门资料, 受益不少. 其中宇版有提到日本绘图软件 BS CH, 在网上下了个汉化版的,

不知道如何使用,  宇版能否将使用的经验分享一下, 现在连建个元件库都找不到地方. 软件本身自带的元件库在哪里?

网友:
库在Bsch文件夹下的LIB文件夹里,第一次使用时一定要进行库的路径设置。具体操作是这样的:在菜单中点击Setup→Library→Add→选定元件库文件(LIBV)→OK确定。Bsch自带的元件库中有5个文件,这些库包括的元件都是最常用的。
因为我一直在用英文版,所以你可能看得费劲点。

网友:
谢谢!宇版.   找到如何打开库 元件了

网友:
画电路图为什么不用protel 99se呢

网友(点评):
看看宇版写的文章, 所以我就尝试试BVSH, 小巧适用, 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