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92W明基液晶插电指示灯灯下就灭!

楼主(2011-07-16):
没插灯管,测5V 15V都正常,灯灭时测15V也是正常的,把去高压的15V保险去掉,还是指示一闪就灭,

网友:
查3.3V正常吗? 不行换按键看看。以上都正常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电流不足导致的呢

网友:
有可能发、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