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 1420不接屏外显正常,接上屏外显没有!

楼主(2011-07-16):
一台DELL 1420,原来故障是可以触发,但不能显示,更换显卡后,外接显示正常,但插上屏之后外接就不能显示了。有背光也有类似显示的闪烁!1
做过如下测试:插上笔记本屏之后开机,可以看到屏灯亮了,但没有字。插上屏外接不显,把屏拔掉,单插屏线并且也把高压条插上外接显示也正常,现在怀疑是屏线出了问题。屏用点屏工具也测过,可以正常显示。哪位能指导一下如果单独测试屏线?或者像这种情况在没有其他配件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办法进一步测试?

网友:
是不是显卡还是没做好?

网友:
典型的显卡没做好,换一片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应该说明显卡没有问题了,原来是外接也没有显示,并且显卡已经更换了。
这种情况可以确定是显卡没做好吗,各位,这台机器在这放好几天了。

网友(点评):
外显显,内显不显,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的是你的显卡没做好建议你 重新做

网友:
机器刚拿过来的时候,是没有显示,外接也无显,加焊不行,所以就换了一块显卡,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网友:
通病 显卡问题 建议换改良版

网友:
屏没有问题,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碰到那儿了啊

网友:
看各位的经验,和对以往帖子的同类问题查看,现在看来应该还是问题出在显卡上,再干下显卡??????????????

网友:
  笔记本显卡虚了外接也显阿  必须显卡重做 !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外屏和内屏用的不是一路模块,,供参考

网友:
那就重做吧,大家都说了

网友:
此案例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请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3197-1-1.html
电感被人为换成电容了。

网友:
LEDID  CLK  有波吗???

网友:
请教 ledid clk 作用?

同求,高手解答
同求,烦请解答一下。

网友:
检查检查显卡外围电路是不是被别人动过

网友:
还是值得学习的,胆大心细

网友:
先看看屏接口附近的部件有没有问题,要没有看看屏线,不行就在做显卡,等你好结果

网友:
我也很认为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没有背光,显示太暗吧

网友:
外接显示未必就能说明显卡是好的啊,VGA和LVDS本来就是不同的两路控制

网友:
重做显卡试试看

网友:
今天一个显卡重做了5遍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的可能性比较大 拔下重做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如果你只是做了一遍显卡 建议你 再换一个 还有就是测屏线 量俩端 线是不是通的 不通就是线断了

网友:
可能是什么元器件坏了 电感 电阻之类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我认为显卡连锡了,你看周围有短路的么

网友:
现在的维修行业,客户修机器不要像买机器那样子,呵呵,那就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应该说明显卡没有问题了..那就要检查,屏供电了。。

网友:
建议你换改良的显卡,G86-631-A2,要全新的那种,测试的不要,没保障。不过不知你的机器现在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