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胸闷的DELL 6400,进系统一半黑屏

楼主(2011-07-16):
前天修好了一台DELL 6400,故障为开机进系统一半黑屏,进安全模式和PE均正常,用户称以前进水曾拿到DELL维修站检修过,说是显卡问题,要换显卡,当时没有修,现在拿来要求给换个显卡(ATIX1400独立显卡板)。
根据现象判断也像是显卡问题,于是取下显卡板,上BGA,完事后装上杯具了,显示都没有了,摘下重植还是一样,*脏话*他A T I芯片,这么不耐操。
没办法,好在这个显卡板不贵,买了块显卡板回来,上机还是进系统一半黑屏,没办法,进安全模式仔细检查,发现显卡驱动还没安装(系统新装的),误判断,纯属误判断啊。。。
经过一翻整板排查,最后发现CPU电压有一组没有工作,用示波器没测到波形,CPU供电有明显维修过。找到图纸,用的是ISL6220CCRZ+驱动IC组成的三相供电,如下图:

就是这一组没有波形:

测MOS上下管G极均无波形,测2脚,ISL6260没有波形供给驱动IC,由此判断6260坏了,只是手头上没有件,因为订显卡担误了些日子,这台机子都修了快一个星期了,再订芯片已然来不及,而且还浪费了一块显卡,成本严重超支,想了半天,决定改一下线路看看是否可行。

划断ISL6260 26脚与PU6 2脚的连线,将PU6 2 脚与PU1 2脚用飞线连接,加电,三组电路均有波形输出了。上硬盘测试,已然OK。
因为客户催得急,没有来得及拍实物图,此实例为货真价实的维修实例,不是纯粹的骗分贴,尽管冲金牌维客严重缺分,大侠们点一下评分,重申一下,给的分不是你们自已的分是系统的分。
还是来骗分了,呵呵呵。。。

现在回头想了想,也有可能ISL6260没有坏,记得CPU多相供电IC有一个引脚是控制几相输出的,在一修时给别人弄掉了电阻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当时也没有时间去看PDF找是哪个引脚了。

网友:
一个脚驱动两个芯片,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加分。你已经很有名了,不混都熟了。你考虑的问题和我当初改前担心是一样的。不过因为还有后级驱动IC,所以估计负载不会过大

网友:
敢问楼主 这机器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是什么引起的,总结一下好吗

网友:
我想问的是   是不是本来就是这一路电压没有起来引起的,跟显卡没关系吧

网友(点评):
跟显卡没有关系,是误判,实际故障是CPU电路有一相供电没有造成CPU大负载时供电不足造成

网友:
VCORE电压不正常导致 进系统电流不足引起的黑屏 是很经典的问题

网友:
这方法不错。我也试过。坏掉一相电的时候想办法加一个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牛人,佩服

网友:
手里有个HP机,相同问题,看来也要测一下CPU供电了

网友:
这个以前没试过,以后碰到可以参考着试一下呵呵

网友(2016-07-31):
估计用不了多久,这样子改

网友:
羡慕 膜拜

网友:
应该两成两相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CPU供电不足还会这样。暂时没遇到这样的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CPU供电负载不够引起的问题确实不好查啊

网友:
真是牛逼 不过这个板子在我们这里白菜价

网友:
会不会负载不足啊,一个顶两压力肯定大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相互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