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

楼主(2011-07-16):
各位师傅,今天早上接到一个三星的。来看插上电,花屏。我换了排线怎么还是不行。请个位师傅指导下?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怀着是显卡

网友:
找块通用板试下屏不就知道了吗,电容滤波不好 屏电压不够 芯片 程序 屏坏 都会引起花屏

网友:
先用其它板点下屏,正常的话就检查屏线每个点的对地值~~

网友:
修驱动板吧,我几天就是直接换的驱动板,报了320,

网友:
用通用版点一下看看是板的事还是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