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分区卡了一下 在开就就黑屏!!

楼主(2011-07-16):
     华硕A8J的笔记本  客户说硬盘分区只有C D  要我帮忙分4个  他说没资料 叫我直接分
   我就用Diskgen分  分的时候卡死了  然后我强关在开  屏黑了!!但是有LOGO的声音
    可调电源到1.5A左右  内存换了  硬盘光驱全拆下来了  显卡加了  外接也是试了  不亮
              各位大侠  帮忙想想  有没有碰到过这情况的!
   这区分的....  纠结阿!

网友:
有开机声音。证明是显卡部分的问题。重点查显卡吧。这种是带显卡板的吧。。小心点。

网友:
先换个显卡板试试,如果换显卡板正常,在动显卡

网友:
这个区是分的纠结呀,同情

网友(点评):
将要坏了

网友:
这种事情很纳闷,很同情,很多是显卡问题,也有北桥问题 的,那种二合一的桥一般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