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9800GT 终结版 512MB DDR3 !!!

楼主(2011-07-16):
翔升9800GT 终结版 512MB DDR3此显卡出现以上现象!! 你以上这种情况会是显卡哪里出问题了呢?或者说根本就是软件误判呢?其它用着都正常啊?只是测得其这样啊?

网友:
我有一张跟你一样的显卡,刷新显卡BIOS后故障消失,你可以尝试下。

网友:
吧显卡频率降低一下 看看 是否有问题啊

网友:
先软后硬吧,刷BIOS先降显存

网友:
又学习到一招了

网友:
查显存部分有没掉件,供电电压有没问题,降显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