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维修电脑主板

楼主(2011-07-16):
我从事家电维修多年,但是对于电脑主板和液晶显示器驱动板还是没办法维修,就算是维修过一些电脑主板,液晶显示器也是那些电容冒顶就换换电容,插插内存 插插显卡这类的故障机,其它的就无从下手了,现在电脑已经普及了想努力努力,主要是自己搞家电维修的电脑坏了还找别人,有点过不去,另外,现在很多电脑维修这一块,主板有点问题大部分都是换整个主板,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网友:
整板,还是要换的!不过换下来的等板子多了,就可以留着自己修!再把整板卖人....

楼主:
我的电脑现在经常冷机不能启动,不是要把显卡拿下来擦擦 就是把内存拿下来擦擦,这样使用才正常,但是到第二天开机就算能启动了 不定时的就自动重起,要么就死机了,必须要把显卡 或者内存重插,晕

网友:
修家电已有十几年啦,因为家是农村的,对电脑软件设置不明白,来这里学习。充电。